led显示器新手求助

楼主(2015-11-24):
我这有台led的显示器,不通电,电源板故障,麻烦哪位给我个具体的思路,查那里,具体需要怎么查,万分感谢了,虚心请教各位,谢谢!
lcd能搞定,led的显示器从来没修过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加油呀,我也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

网友:
电源部分是一样的啊

网友A:
LCD和LED的电源板部分没有区别,一样的修。区别在升压部分。

网友:
LED电源板比LCD电源板的电源部分还要简单,LED需要电源功率小,电源部分精简的多

网友:
先测高压部分,大电容有无300V电压,没有的话就简单了,有的话往后走,我也是才学,后边的还没学到。后边测有无12V,然后12V再升压接LED,貌似就这3个阶段吧,初学,如有错误忘指正

网友:
不通电 指的是哪里? 是不过交流还是 过交流到直流 后面有短路  按开关指示灯不亮 请说明白些

网友:
估计难的你也搞不好,碰运气量量后级的整流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吧!

网友:
同意版主大大的说法 电源部分完全一样的 只是高压部分不同   或者有的LED用的外接电源 +驱动高压一体板  请问你是哪种情况    如果有电源部分  重点查 整流桥/开关管 /电源IC /整流二极管/光耦/431  建议楼主以后发帖详细点 能上个图更好 这样才方便大家帮助你

网友:
不是一样的吗····人家LED只是在升压上不同而已电源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我觉得楼主说的不是不通电,而是通电却不显示

网友:
跟普通显示器差不多,都是5V12V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CD和LED的电源板部分没有区别,一样的修。区别在升压部分。

现在的LED很格忍,多为一块小板.电源,主板,升压一起了,查起来没有地方下手

网友:
楼主说的是那种小板,外挂适配器的吧,那种不通电可是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LED很格忍,多为一块小板.电源,主板,升压一起了,查起来没有地方下手

请提供机器型号或者图纸,看有时间写个分析。

网友:
开关电源修法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