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公共点短路怎么修啊

楼主(2015-11-24):
烧鸡从哪开始烧啊

网友A:
你知道公共点短就从公共点烧啊。用一个笔记本电源的插口红线接公共点黑线接地 用恒流源1.5V烧、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也是新手 公共点短路 你可以断开各路的隔离点  直到不短路你就知道是哪路问题了 我这么说你明白么

网友:
烧不出来啊

网友:
问题太菜,买本书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我也是新手 公共点短路 你可以断开各路的隔离点  直到不短路你就知道是哪路问题了 我这么说你明白 ...

09年都注册了   还新手呢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用了  就是摸不出来那是哪个地方的问提   一般都是往哪里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公共点短就从公共点烧啊。用一个笔记本电源的插口红线接公共点黑线接地 用恒流源1.5V烧、

我已经断开隔离点了  还短路

网友:
09年都注册了   还新手呢

网友:
一个笨的方法,你把可调电源调到6V左右,开始插电烧,用手摸摸看,就可以了,但对仁宝的板子不行,我的小同事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
烧啊 ,接19v烧公共点 啊,这么简单你都求助,不会吧

网友C:
烧机前把主板上的附件取了(cpu,内存,无线网卡等),焊主供电上管五六七八脚相连滤波电容任意一个的两脚一正一负不要搞错,从1v开始烧电流不要超过2A,哪里发烫取哪里,取到不短为止

网友:
打值 可以测比较大一点的黄色电容   就可以烧机了

网友:
用直流电烧,电流小点

网友:
直接找个公共点 接线 电流表电压调到5V 电流限制到2A 通电 开烧 小心烫坏手

网友:
新手,一样在学习中,.....

网友:
这是。。。。去菜市场买只鸡回来烧烧就知如何烧鸡,要操作过才会的。味道还是不错的。

网友:
摸公共点的电容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机前把主板上的附件取了(cpu,内存,无线网卡等),焊主供电上管五六七八脚相连滤波电容任意一个的两脚 ...

一般要都3A,前提是一定是短路的。还有如果是板层就不是用电流烧,用电压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