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I5 板号:la-6884P AMD独显 不触发

楼主(2015-11-24):
如题,待机现在0.038-0.041跳动,拆掉桥就待机是0.017正常,桥已换过,BIOS换了不下五个,在线等

网友A:
3板斧头下去,不行就求助?不触发、公共点、适配器检测、待机3/5V、EC的条件、触发跳变情况、桥的条件要查。不然再来3斧头也不行。

网友:
淘宝买个BIos试下 那个比较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板斧头下去,不行就求助?不触发、公共点、适配器检测、待机3/5V、EC的条件、触发跳变情况、桥的条件要查 ...

其实是想求个能触发的BIOS

网友:
待机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你能不能说得 再详细点,你量过哪些地方

网友:
说得太模糊了,我们也没法给你建议

网友:
一步一步来,,,适配器检测,,,,休眠信号,,,,,,,,你要判断问题是出在桥那边还是EC这边,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查吧

网友:
触发条件都查了吗?

网友:
楼主是新手啊 ,还是到基地找月饼老是学习学习 吧

网友:
楼主还是仔细的先测量下吧,把仁宝的板子待机需要的条件都测量一下,楼主说的这个待机,公共点短路也会这个待机的,而且这个板子有个通病就是公共点的电容和1.5V的MOS管容易坏,公共点电容烧了,有时候待机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