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125死活不出3v 5v

楼主(2015-11-24):
我这有个hp的机器,板号la-4901,待机芯片51125,插上电源线性3v 5v都有   开启信号也有,就是不出3v,5v,但是测量pr307电阻的时候不小心和pr309连起来,这时候3v5v出来了,自举升压电容也换了,芯片也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3v 5v的上下管也换了!死活不出,郁闷死了。。。。。求高手接到。。。。。

网友:
相差reg3 reg5是否有短路,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测量下管是否有5V,判断是不是芯片保护了,更换电容,反馈电路也要测量

网友A:
你要看是不是因为保护导致无输出的。如果同时可以在下管G极测到5V
上管G极没有电压,需要检测的不是PWM
而是查芯片工作条件.要查  FB、BOOT    输出电容等反馈电路。
三种情况  用示波器解决

过压保护---电容不良

欠压保护---自举不行

过流保护---输出对地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看是不是因为保护导致无输出的。如果同时可以在下管G极测到5V
上管G极没有电压,需要检测的不是PWM   ...

只要用镊子吧pr307  pr309连一下    待机就出来了啊

网友:
是不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C:
BOOT估计升不起压导致保护了,用示波器测哈就知道了算,实地不是学示波器了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BOOT估计升不起压导致保护了,用示波器测哈就知道了算,实地不是学示波器了的嘛

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前线搞完了还不出你就看下后有没有问题呀,滤波和负载。

网友:
换一个电容 BST那里的试试

网友:
把三伏五伏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D:
楼主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没有   什么问题

没有呢  郁闷死了     只要用镊子把pr307  pr309连一下   待机就有了  而且还能启动

网友:
能断开先断开3 5后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只要用镊子吧pr307  pr309连一下    待机就出来了啊

楼主直接用导线把两个连起来不行吗

网友:
后级是否有短路

网友:
开启信号也有 是多少电压 ????

网友:
一步一步插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直接用导线把两个连起来不行吗

晕  能随便连吗。。。。。。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能随便连吗。。。。。。无语

呵呵加油楼主   不行就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  用示波器抓波  能比较清楚的知道故障

网友:
升压电容 要换25V看下行不

网友:
工作条件满足不

网友:
条件都满足,就把MOS管和电容全换掉,基本都能好

网友:
是不是要检查有没有掉件,那些频率设定,电流检测脚有没有掉件或者链接的电阻值不对之类啊。

网友:
看看1脚和6脚电压正常不正常

网友:
直接引入一个自举电压

网友:
你是待机没3V、5V吗??? 特地下了图纸,你这机器待机就是没3V、5V的。触发后才有。

网友:
楼主且看红圈内,触发后PQ307 控制级2脚高电平,D级导通拉低,PQ305的控制级2脚、5脚就是低电平截止。tps51125的1、6脚就不会被拉低,3V、5V就出来了。

网友:
LDO 测了吗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测量芯片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把开启信号前面的士MOS管拆掉,试试,,,,,,如果拆掉还不出,可能是输出后边的问题

网友:
写下blos试试,有时是软件

网友:
楼主芯片换了没得哟是不是周围的什么无件坏了哟

网友:
51125 1脚和6脚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那你就用线接起来呗

网友:
上波器,测反馈,

网友:
后面的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