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A75M-S2V主板BIOS

楼主(2015-11-24):
哪位大神大侠维友有技嘉GA-A75M-S2V主板BIOS啊?麻烦传份啊!!!小弟在此先谢谢你们啦!!!!!!

网友:
此板之前是跑代码跑到C3就不跑了复位灯还一闪一闪的,被我刷了BIOS后就不跑码了复位灯还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大神维友们,这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官网没有??

网友A:
就是刷官网的BIOS后不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刷官网的BIOS后不跑码了

试试

网友:
是哪个版的?是F1 F2 F3 F4 F5中哪个版本的 谢谢

网友:
F1 F2这两个版本都刷过 桥也加焊了

网友:
还是不行  你觉得哪个版本成功率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