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手机尾插的焊接!

楼主(2015-11-24):
以前都焊接电脑主板,显示器板子,最近接触到几个手机换尾插,这玩意这么难搞,温度低了锡不化,温度高了糊了或者尾插变形,,手机尾插有铜箔直连主板,导热太快,也看了好几个换尾插的视频,有什么技巧我没领会么.......风枪的话多少度左右合适,我360吹了2分钟没反应,400度5秒就下来了,关键是焊接,温度是在不好掌控.....板子导热也太快了!

网友:
哈哈,400度,你5秒就下来了,焊上去,你5秒试试,没等你焊锡融化里面的胶片就变形的不像样啰,不过,焊手机尾插不是用言语说得清的,这个要多练,温度要自己习惯的工具掌握好了才知道

网友:
多練習就會了

网友(2016-03-13):
大口径的,吹塑疯抢,,330度,,一分钟内拿下

网友:
用风枪轻轻一吹就下来了,熟练的话几秒钟吧!能够用好风枪这个操作,很简单的,

网友:
这个要掌握好温度和时间,因设备不一样,温度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