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超级移动电源拆解

楼主(2015-11-24):
乐视超级移动电源拆解

  随着乐视超级移动电源即将面向大众用户上市,下面就抢先为大家带来乐视超级移动电源拆机教程,通过本文,可以对这款移动电源如何拆机,内部做工用料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在拆机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外观,然后再详细介绍下拆机技巧。

  外观方面,乐视超级移动电源采用铝合金一体成型设计,其中上体为塑料,下体金属的壳,机身尺寸为103mm x 78mm x 22mm,重约280g,拥有缤纷3色可选,并配有两种材质镶嵌搭配,具备高颜值特性。

  接口方面,13400mAh乐视超级移动电源配备双USB输出接口,并支持快速充电,可以满足主流用户需求。

乐视超级移动电源拆机步骤:

  13400mAh乐视超级移动电源拆机从机身最底部开始,拆解突破口位于底部铭牌的装饰片处,将电吹风调节到出热风,对着铭牌吹30秒让双面胶沾性减弱,然后撬开装饰片就能看到位于底部的四粒固定螺丝了,如下图所示。

  拧开上面看到的4颗固定螺丝,就可以看到移动电源内部了,其内置了4颗电池,与小米移动电源内置电池类似。

  需要注意的是,继续拆解底部已经无法操作了,接下来需要从13400mAh乐视超级移动电源顶部继续拆解,下面教大家一个技巧。具体方法是,借助老虎钳夹着顶部白色的塑料上盖,然后用力直接拉出来就可以,如下图所示。

  接下来我们再将白色塑料上盖拿走后,看到黑色的内盒,有4颗螺丝把内盒拧紧在铝合金外壳的螺纹柱上,如下图所示。

  拧掉上面的螺丝就可以把黑色内盒拉出来了,黑色内盒包裹着PCB。整个移动电源的塑胶件模具近5套,从拆解中能看得出结构都是为了服务整个外观设计,确保了视觉上的差异化,能在同质化的市场上看到一些新意。

网友:
  黑色内盒还有2颗固定螺丝,拧掉即可看到PCB主板了。这款乐视超级移动电源最大的部分来自整个4x18650电池组,从图上看绝缘和减震都有考虑到。

  从拆解出来的结构能看到PCB电路板的占比达到了三分之一,加大后的电路板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大功率电路,如下图所示。

  13400mAh乐视超级移动电源拆机到到这里,基本能拆的都拆了,关于PCB主板芯片和电芯这里就不介绍了,其采用的是美国德州仪器电路保护芯片,不仅提供10重电路保护,还能全面提升充放电效率。电芯方面,则采用LG/松下国际一流供应商原装定制高密度电芯,总的来说,做工用料都是十分扎实的。

网友A:
电源做工不错,可惜不是聚合物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做工不错,可惜不是聚合物电池。

聚合物 电池 哪有18650的锂电池耐用

网友:
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感觉跟小米的也差不多。。

网友:
高仿小米移动电源!

网友:
乐视的,第一次见这个牌子,值见过电视是乐视的

网友:
12v了啊,速度很快吧

网友:
电池要是能有所突破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源真的不错在用

网友(2016-01-15):
外面的壳子好像还不错,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