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求助联想LA-690上电掉电

楼主(2015-11-24):
求助联想LA-690主板。主板断电能触发不过上电掉电。在按开关无反应。内存对地值25欧不过1.8V照样出来。最开始是网卡烧啦个洞。客户说光烧电源。拆掉网卡就成啦通电后上电触发掉电。在按开关无反应。断电在按还是上电掉电。没思路啦求救

网友:
是不是V星代工的7339啊, 看下还有没短路, 还就是内存1.8转0.9出来没有,那个转换八脚容易坏

网友:
网卡烧个洞,你得考虑IO和南桥了.

网友:
网卡被击穿,那最大可能短路的地方就是3.3V供电和南桥,打打值啊。

网友:
LA690是AM2的吧   查南桥吧 多半是穿了

网友:
嗯嗯好的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