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P又一奇葩维修,检测卡闪烁+5VDUAL保护。

楼主(2015-11-24):
版号:技嘉GA-H61M-S2P
故障现象:1,诊断卡上的跑马数字等闪烁,电压灯也闪烁。
                2, 5VDUAL保护
状态:故障解决了,但疑惑未解!!!~请高手指点!
维修点:同行店铺。

开始
前两天去同行那里逛,同行拿来块主板让我看看,接上电源自动上电,诊断卡所有能发光的灯都在闪烁,闪烁的很快 很吓人那种。
测量:
ATX+5VSB 正常
ATX+12V变+6V 不正常
ATX+5V变2.6V 不正常
ATX+3.3V变+1.78V不正常
测机的电源是个非常好的电源(好到不得了的那种),我说 这么好的电源难道也坏了?于是同行叫我拿另一个电源试下,换上去试,刚接上通电,主板就冒烟了,把ATX插槽旁边的那个管子烧掉了。

这好电源就是好电源呀~~~这个普通电源一接上去就烧....
看到这种情况 我就不修了 走人了。
因为没多少信心修好。
过了两天,昨晚过去 他还拿这个板过来给我看郁闷了,那就仔细看看吧。
烧烧的那个管子换了好的上去了。(前面没拍照)
查到Q61(就是5VDUAL转3VDUAL出RSMRST那个管子)转出来是1.7V
换了Q61 变3.3VDUAL  但是灯还是闪烁。ATX插槽的电压还是一样不正常。但是头就是晕晕的 没按时序走。
直接来个破釜沉舟,把外设全拆了COM 网卡 声卡PCI芯片 都拆了

我勒个去,全干掉了 还闪烁。
测RSMRST 有3.3V 它自动上电,测了一下PSON 2V!!?这电压算高还是低呀~~基础不好,猜想:是不是这个电压介于触发和不触发的中间值?才把主板弄得头晕 开机-不开机-开机-不开机如此循环闪烁?
不管了,把107#-PSON抬起来。竟然不闪烁了。。。难道真的......
测IO端有4.8V 正常呀(忘了测焊盘端了)再把107脚 按下去焊好。
上电也不闪烁了~!!!??? 疑惑呀!???~
点开机针,触发瞬灭!~~但指示灯正常了,只亮3.3V 待机电压灯。多触发几次  待机灯都没了~~~~~~~~~~~~

5VSB  5V正常,
5VDUAL 0V不正常
那3VDUAL自然也就没了
查找5VDUAL 来源控制都没法测。
记得技嘉这个图 还有5VDUAL 是由保护电路的,对,可能就保护了呢。翻开图纸,找到了5VDUAL保护电路。

一个管一个管的点,点到Q74 B极 灯就亮了!!??应该是表笔瞬间拉低了它的电压吧,那故障有可能就是这里了。按后图显示 P_EN控制到Q58 从而控制了5VDUAL,而前图-DEPSLP则控制了P_EN 至于怎么控制就不细说了(我看得都糊里糊涂的),测Q74的连接B极的电阻R424另一端(-DEPSLP)有3.3V  但是在跳变  时而3.3V 时而0V 。
心想 完蛋了 南桥挂了!?没办法 把Q74拆了,3.3V 稳定了  不跳变了。

把Q74换了  检测卡灯正常,开机也不灭了。但是不跑码。
接上喇叭,"嘀----嘀-------嘀---"
接上内存"滴-滴"两声短叫,

此时已经是晚上12:30分了   拆掉芯片不装了 走了。~~~~~~~~~~~~
不跑马可能是PCI芯片拆了。
疑惑:为什么ATX电压会如此低?
         为什么我挑起PSON脚再按下 就不闪了?
          这两个疑问是跟Q74有关系?
附上图纸。

迅维网 www.chinafix.com_GA-H61M-S2P-R11.pdf

网友:
这也是一奇怪问题

网友A:
   真奇葩   不过也能彰显出楼主技术不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奇葩   不过也能彰显出楼主技术不一般

这板修的 带蒙的 那闪烁的问题至今还不解~

网友B:
ATX电压会如此低排除电源本身故障和3.3V,5V,12V三组电压测试点相连负载元器件漏电不良,推测这里是可能5VDUAL切换电路工作异常引起的,PSON 2V相当于处于低电平状态工作。

网友C:
小白看不懂,图纸上那个DEPSLP控制产生P-EN的原理是什么啊 P-EN又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TX电压会如此低排除电源本身故障和3.3V,5V,12V三组电压测试点相连负载元器件漏电不良,推测这里是可 ...

哦 你意思就是说 都是5VDUAL 引起的异常吧   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看不懂,图纸上那个DEPSLP控制产生P-EN的原理是什么啊 P-EN又是什么呢

两个电路图,不管它怎么控制的,上面的图 画圈圈的 应该是除掉了 没有了,剩下的就只有左下角的-DEPSLP(应该是深度睡眠电源好信号)和P_EN(应该是POWER_ENABLE 电压开启信号) 而P_EN 又连接到下图的Q58 1脚控制脚  (因为作图美观,线没画出来 其实是连到这里的)上图就两个信号 那就只能说 -DEPSLP控制P_EN开启和关闭了。

网友D:
技嘉GA-H61M-S2P又一奇葩维修,检测卡闪烁+5VDUAL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嘉GA-H61M-S2P又一奇葩维修,检测卡闪烁+5VDUAL保护

????????????????????????????????

网友E:
图纸加密了,密码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图纸加密了,密码分享下

图纸密码: rmadept

网友:
学习了  LZ技术不错

网友:
上去就三板斧

网友F:
我的事GA-H61M_S3   故障是有时能触发 有时不能   这个怎么办

网友:
不稳定的板修起来的确头疼

网友:
技嘉H61的板子很多很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事GA-H61M_S3   故障是有时能触发 有时不能   这个怎么办

安装开机电路 一步一步来  具体要看情况

网友:
什么奇怪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网友G:
  5VDUAL   保护了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大家一起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5VDUAL   保护了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     大家一起看看!

恩恩 应该就是这样  谢谢大神分析

网友:
虽然 看不懂 但是 还是觉得很好

网友:
学习学习    初来乍到

网友:
我也修到一块,短接绿线几次后就不闪了,可是跑 19  15    最后53  报警  刷BIOS还是不跑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