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1-24):
同行发来的机器 说是不充电 插上电源待机0.009A 不触发 不知是不是被动过了  底壳螺丝少了几个 拆机C壳螺丝柱也断了几个  裸板瞄了几眼 心想之前客户不充电 现在不触发 想偷懒  直接找了个EC栽了上去 故障依旧 只有再回过来查EC了  EC正常接收到开机信号 却不对南桥动作 测到EC条件时发现ACIN只有0.17V 接下来问题就简单了 这个ACIN信号是充电芯片的ACOK的5V信号经过两个电阻分压得来的
如图 经过PR173 PR172分压后得到一个大概3.3的电压 经测 PR173一端5V正常 另一端只有0.17V  直接加焊两个电阻 ACIN出来了 开机电流刷刷刷就窜上去了 这两个电阻就在电池接口旁边 电池也正常充放电了 完美收工  之前换EC是考虑客户说电池不充电 所以以后还是要根据步骤来

网友:
算是秒杀啊

网友:
厉害直接秒杀了

网友:
秒杀啊、。。。佩服、

网友:
还是按照触发条件来查稳妥

网友:
没有费什么劲,钞票爽爽的来

网友:
按照时序来稳稳的。

网友:
按照时序来,就可以了

网友:
我差 电阻都会虚焊

网友:
真快直接找acin,ok了。加焊就好了,连个零件都没多加。功夫不错

网友:
高手啊,直接秒了

网友:
故障虽然简单,但能顺利找到还是需要功夫的。

网友:
上来就换EC 属于走了弯路  维修需要按部就班

网友:
我觉得换显卡换桥都不牛逼,能通过一两个电阻电容解决问题的才是高手

网友:
修的很快!学习了

网友:
维修需要脚踏实地

网友A:
把电阻加焊行了?不用换了吗?

网友:
上家应该是个三板斧啊,哎,按照时序来,不就简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阻加焊行了?不用换了吗?

电阻阻值正常 所以不用换 可能只是虚焊导致

网友B:
我的机器和你的现象一样 加焊 好了  第两天还是不开机

网友:
直接找到   问题  很快

网友:
师傅与我说,EC坏的机率很小,不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和你的现象一样 加焊 好了  第两天还是不开机

把那两个电阻换了就好  不会返修 电阻可能变质

网友:
不换不行吧,可能冷了又不行了,还是要换掉

网友(2016-01-13):
没有费什么劲

网友:
直接秒杀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直接查到acin

网友:
呵呵,尽量那么秒杀。

网友:
这个应该会返修。。。最好直接换掉那两个电阻。。免得还要回来烦自己。

网友(2017-10-06):
你这个故障现象很典型,今天遇到一个,一模一样,确实因为ACIN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