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G43/D3 开机无显示 主板诊断卡挡“E1”

楼主(2015-11-24):
主板型号:ONDA G43/D3 Ver:1.00
主板故障现象:开机无显示,主板诊断卡挡“E1”。

初步测量:
1、内存条在其它机器上测试正常
2、PCI A14、15脚电压 3.3V
3、内存插槽第118、238脚系统管理总线电压 3.3V;
   第236脚 SPD 供电 3.4V;
   第168脚 复位电压 1.6V;
   第1、67脚 基准电压 0.81V
   第120、240脚VTT负载供电 0.81V;
   第51、170、197脚 核心供电 1.62V;
   第63、64、184、185时钟电压 0.7V。

备注:与同品牌同型号的正常主板调换过BIOS芯片,故障主板还是相同故障。

请教:下一步怎么维修?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内存和BIOS都没问题,这个真不好搞

网友A:
内存的复位都有了还不过内存  多换几个内存试试  频率一定要一样的

网友B:
是直接跑E1还是前面有代码跑过的?直接跑E1当作不跑码维修!可以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的复位都有了还不过内存  多换几个内存试试  频率一定要一样的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相同型号的内存换过好几个了。同一批次有多台出现这样的故障,有个别板子偶尔又突然能正常使用,包括cpu,电源都替换过,水平有限,现在没头绪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跑E1还是前面有代码跑过的?直接跑E1当作不跑码维修!可以加焊一下桥试试、

前面有代码。谢谢回复。

网友:
条件都正常 BIOS也刷过了。试试北桥加焊可行不。看下架构内存是不是北桥管理的

网友:
多换几个cpu内存试试

网友C:
楼主这个故障搞定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么一块板子求指教

网友:
我这里有一块华硕G41 和昂达G41的  都是卡E000   SPD BIOS北桥都干过  都不行 还是卡  郁闷  是不是南桥引起的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打下读取内存没有啊

网友:
是不是槽子坏了还有就是换个CPU试试

网友:
看到这样的真是无头绪啊我好几块都直接丢了

网友:
查北桥条件,加焊北桥

网友D:
既然内存工作条件正常,BIOS也替换过,请验证内存数据线与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如果确认没问题。请使用DDR3 1066 2GB双面颗粒的内存条子来验证。

网友:
楼主有bios  顺便上传一份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故障搞定了没有 我也遇到这么一块板子求指教

没有搞定呀,BIOS我过后传上来。

网友:
风枪吹一吹 SB  NB CPU底座  加焊下IO     看看内存插槽背面针有没有虚焊的  有时间就加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内存工作条件正常,BIOS也替换过,请验证内存数据线与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是否一致。如果确认没问题。请使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一根根的都打了,和正常主板对比数值是正常的。内存用的是1333 双机颗粒的条子。但我不明白你说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是VER 1.0 的版本 ,我上传的BIOS是 VER1.2的版本,是从ONDA官方网站上面下载的。

好了 多谢了 我的也是1.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