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开机出现英文字母

楼主(2015-11-24):
iphone4S开机出现英文字母
维修案例:1

Iphone4S手机开机出现英文字母一般都是指南针芯片的问题.
直接更换指南针芯片,

开机故障排除

维修案例:2

Iphone4S手机开机出现英文字母,

凭经验分析是指南针芯片的问题. 拆掉指南针芯片故障依旧,

用万用表测量I2C总线对地阻值异常,
正常情况下I2C1_SDA_1V8I2C1_SCL_1V8对地阻值不会相差太大

用万用表测量I2C总线I2C1_SDA_1V8无电压,I2C1_SC L_1V81.8V,
正常情况下I2C1_SDA_1V8I2C1_SCL_1V8都有1.8V,

原理图I2C总线上接有上拉电阻到1.8V供电上,
分析判断是上拉电阻虚焊或损坏引起的,
测量发现I2C1_SDA_1V8总线上拉电阻R424开路,

直接更换后,开机正常,故障已排除。

I2C1_SCL_1V8总线上拉电阻R419开路会引起同样的故障现象

网友:
高手,这都行。。。。

网友:
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
I2C总线总出问题呢!

网友:
就是总线问题容易导致开机出字幕吗

网友:
这么小的电阻在这么密的地方,知道是它问题也很难焊好。

网友:
拆装给电阻还好啦,难搞的是CPU

网友:
这帖子很棒,图文并茂收藏

网友:
这个真的是高手的帖子啊,以后希望多谢帖子啊,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修的这么快

网友:
是不是,英文字母不一样,修的位置就不一样了

网友:
看了您的帖子  反着过来再看一遍就顺畅多了

网友:
看你的帖子简单明了,通熟易懂,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