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二次开机问题 解决中

楼主(2015-11-24):
联想E430 二次开机问题 ,刷BIOS  无果。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改写bios 试试

网友:
要找最开始的BIOS 程序分离ME 数据

网友:
把原BIOS的ME文件提出来,合到新BIOS里面就好了!

网友:
我理解楼主意思是第一次开不了机,必须强关再开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我 BIOS 就正常,解决问题

刷着2个直接好了,谢了。我这个也是开第二次才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着2个直接好了,谢了。我这个也是开第二次才亮机。

你的刷了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的刷了解决了????

对。一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对。一刷上去就好了

那就证明 E430 和E530 能解决二次开机的资料不能通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就证明 E430 和E530 能解决二次开机的资料不能通用啊,

那得看你是几显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是几显存的

和显存没关系吧, 这个之分单BIOS 和双BIOS 之分,集显独显都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和显存没关系吧, 这个之分单BIOS 和双BIOS 之分,集显独显都一样的

不一样的,有1G的显卡,2G显卡,上次我自己有2台机,一台1G,一台2G换过BIOS试过,都不亮。4显存1G,8显存2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有1G的显卡,2G显卡,上次我自己有2台机,一台1G,一台2G换过BIOS试过,都不亮。4显存1G,8显 ...

E430 这个我是直接刷,单BIOS就针对单的, 双BIOS 集显 独显 就直接刷,没区分过显卡,昨天终于解决 E530 双BIOS 二次开机 开机慢问题, 集显独显均用。

网友(2015-12-30):
引用 网友B:
直接写我 BIOS 就正常,解决问题

E430  一台 试试这个BIOS ,好了 我回复

网友:
刷的还是不对,进我帖子里 ,下载EC BIOS    昨天刚秒杀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