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块铭瑄H61主板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11-24):
求助一块铭瑄H61主板不出CPU供电,CPU供电是RT8859M+RT9605结构,RT8859M49.50脚电压是11.5V左右,这个电压正常吗,请教高手

网友:
其他脚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这个RT8859是不是坏了

网友:
已经换过一个RT8859了。可49.50脚电压还是11.5V左右,

网友:
在线等请教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
38脚有电压吗。

网友:
EN开启信号电压可否正常,你那两个脚的电压是不是外部有分压的,太高了话也会影响不出CPU电压的。
全部检查正常的话 应该就是U的问题了,可曾换过一个CPU呢,CPU座针脚有没有问题呢,CPU如果不正常发不出正常的VID信号,那你电源管理芯片电压信号开启都正常也是没用的

网友:
o(︶︿︶)o 唉我这也有h61芯片组不出cpu供电的,该搞的都搞了就是不出

网友:
U没换过,41脚VCC5.1V  48脚VDVD1.33V  47脚VDVDA1.33V  38脚VEN1.08V  42脚2.91V   43脚2.55V  49脚11.685V  50脚11.693V   49/50脚不是外接电阻分压,而直接加一个220K上拉到12V小四针口

网友:
CPU在别的好板上试过,可以开机正常,应该是好的,没有问题

网友:
CPU供电这块怕怕   涉及挺多~

网友:
这是我在图那丁吧发的帖子,维修铭瑄H61不出CPU供电,对RT8859M+RT9605的一点浅显分析
http://tieba.baidu.com/p/4091227 ... p;cid=0#77114761908

网友(2015-12-25):
你这个贴子我已经看过了,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

网友:
由于网购了几个BD=,结果回来测了测几个值都不一样。于是换上后出现了几种情况。1、出两路CPU供电,一路不出。2、出一路CPU供电,另两路不出。3、短路烧了一路的上管。并烧了我一个好的CPU。

网友:
开启  供电正常不

网友:
H61主板如果电压都正常,没有诊断卡感觉很难修。

网友:
发个芯片的图上来大家给你看看

网友:
目前依据RT8859PDF所能提供关键测量点电压均正常。Svid到CPU座也通,好U放上也不出CPU供电,和坛里其他同学遇到的情况基本相同。所以急需RT8859和RT9605组成的CPU供电原理图,加以详细分析以求解决办法。

网友:
没CPU供电,芯片是RT8859+RT9605,刚好有块梅捷H61的好板,也是RT8859+RT9605,对照测各条件 38脚EN是1.09V   41脚VCC 5V、 42脚2.8V和43脚2.5V      47和48有1.3V        49和50是12V,以上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