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1R3不能保存时间问题

楼主(2015-11-24):
同行拿来该机器  症状是不能保存BIOS时间等设置  换点纽扣电池还是一样 并且不断开交流电重启还是不能保存 是什么问题  大伙帮忙分析分析   谢谢   我是小白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A:
进BIOS里面改一下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里面改一下时间看看

肯定不行啊   这都试了N回了

网友:
电池没电了,或者CMOS电路有问题,可以先放个电再试试

网友B:
如果COMS电池换过了,就查一下南桥的RTC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COMS电池换过了,就查一下南桥的RTC电路了!

弱弱的问下    RTC电路怎么查?

网友:
如果COMS电池换过了,就查一下南桥的RTC电路了

网友:
送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查RTC电路,不行直接换桥

网友:
换电池!或者进系统杀毒

网友:
重点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看一下RTC电路有木有断线或者漏电元器件

网友:
还是送修吧!!!

网友:
看,rtc电池有没有电压,再不行就刷bios

网友:
RTC电路如果正常的话,只能换南桥了。

网友:
纽扣电池的正级接触好了没有

网友:
除了不能保存时间外,还有无其它故障

网友:
放电试试呢

网友:
送专业人员维修吧

网友:
查下RTC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换bios电池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