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61-USB3-B3 跑C1

楼主(2015-11-24):
看到 硬件杀手007的  [维修经验] GA-H61M-DS2 掉电汇总,看了秒杀  我想起我也有片技嘉 不过是P61的 就拿出来看看 对不上号不是D8 那就在坛里找了一下 发现 [维修经验] GA-P61-S3-B3主板USBOC信号引起跑C1维修一例  这个应该很接近了 果断拿掉D11 开机顺利点亮!!在开关机针脚旁边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压呀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压呀

USB 过流检查信号

网友:
通病?论坛有人发过的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主板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呢?我今天修了一张一样的板,是可以亮机了,但是所有usb不能用,装win7系统会死机……问题多多还待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主板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呢?我今天修了一张一样的板,是可以亮机了,但是所有usb不能用,装win7 ...

我的进系统 一切多好!!你的大概usb真的出故障了!我的是保护电路故障 去掉就好

网友(2016-09-26):
USB 过流检查信号。。。

网友:
USB     过流检测!

网友:
从来都是用编程器直接刷  没有在线刷过

cwjv -1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感謝和份額信息和知識

网友:
内存通不过,去D11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