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8G待机正常不开机飞线OK

楼主(2015-11-24):
今天修一台海尔T68G的笔记本
接到客户本本后,跟平时一样一边向客户了解情况一边看看本本的外观。客户说不开机,昨天都还能用,今天就不能开机。按下开关的确跟客户说的一样,马上接上恒流源,待机正常,还是开不了。就跟客户说了多少钱修好。确定后。三下五除二把机子拆开。因为在拆之前待机正常,就直接上以恒流源,测量开关,3.3V正常,按下开关能拉低,说明开关没问题。接着来到IO这边。IO型号it8752te。对这个IO的引脚定义大致知道,然后就拿起表笔东测西测他的工作条件,基本都正常。141脚是开关脚,按下开关能拉低。64脚是给南桥开启脚,3.3V正常。问题就在这,当按下开关后IO通过pwrbtn脚给南桥发出开起信号。应该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才行。当测量到这里按下开关没有跳变,问题找到,按照常理来说该换IO。但由于当时没这个IO。就把64脚短接一下。电流跳变。马上装上CPU 内存再短接64脚。电流跳到1.3、1.7、1.8几,已经亮机。接上外显。亮机。说明IO其它条件都正常,就是给南桥的开启信号出问题。然后从64脚飞线到141脚。开机亮机。装机测试OK收钱。

网友:
分享经验是美德

网友:
这样也行呀,不错, 收下了

网友:
不错,速度解决

网友:
好厉害啊  已收下

网友:
不错的应急方法,收下了。

网友A:
你飞线飞的是开关那里的引脚吧

网友:
PWRBTN可以用PWRSW来代替。

网友:
这样也可以, 不错

网友:
还是不错的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飞线飞的是开关那里的引脚吧

是的

网友:
恩。只有那里才有高低高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