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30不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5-11-24):
故障:点不亮,黄灯也不亮.
维修记录: 测RSMRST# 待机好    60 正常
触发脚位    SMC5514    36-59-123-55
36脚正常有跳变. 59脚0脚. 换IO无效.
决定换桥,根据南桥工作条件.查RCTRST,电压不正常,只有1.3V .跳线上测.
换电阻,主板正常.  关键维修点: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

最近修到几片了.还有一片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不点反应都没有.都是CMOS跳线上电压不正常.

网友:
路过路过 化缘化缘

网友:
我也把AO换了也是不行   我的是CPU不复位 供电也没有

网友(2016-01-06):
有图纸就好了,我遇到的问题是:用本机的电源不开机,用长城的电源可以正常用,但拆下原机的电源点其他的板子也能正常用,不懂是电源还是主板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