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I5GC3-G开机掉电,多次才可以启动

楼主(2015-11-24):
查各路供电正常,I/O加焊没用,怀疑BIOS有问题,在坛子没有找到买了一个,刷了以后毛病依旧

网友:
现在贡献给大家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桥引起的  加焊桥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桥引起的  加焊桥试试吧

加焊毛病依旧,开始我也想到过

网友:
加焊过没有用的话 检查板子上有没有腐蚀或断线 引起某个电压或信号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