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T-S3L没总线 桥供电

楼主(2015-11-24):
技嘉EP43T-S3L主板,本来是内存电压没有,修复后点亮,客户几天后又点不亮了。现在测内存电压有,给总线 北桥供电的场管G极没电压,他们连到324运放,运放正相没高低压。cpu风扇转半分钟就停,查电路图估计风扇不转也跟这个324有关。高手帮看看,这个电路图Q84是什么,是一般的场馆吗,+12V正常,CE2好的,为什么SYSFAN_VCC低电平呢。

网友:
Q84在这里推测是普通的N沟道MOS管。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9866-1-1.html这里有Q84的资料,本身属于大功率工作。

网友A:
SYSFAN_VCC 电压太低了查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SFAN_VCC 电压太低了查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

正常应该是12V左右。

网友:
管子楼上的回答正确  记得技嘉主板总线的管子 G极确实是连接的324的第8脚   你要查324的工作条件 必须8脚输出高电平才能开启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应该是12V左右。

如果厂家采用这个应该是12V 但是厂家没有采用这路 风扇

网友:
没有总线供电你应该先查LM3324 的5脚的2.5V经过分压有没有1.1V
然后在查四个地方有没有电压 哪里是3.3V上拉的

就这样查

网友:
先修好桥供电,

网友:
改下  9脚  10脚的 电阻  试试   运算放大器   就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