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61212T

楼主(2015-11-24):
SONY PCG-61212T 板号M961-MP-MB  板子加电灰屏 有背光,风扇狂转,外接不显 ,加焊了显卡,换屏也试了 ,看论坛上说是跳开关了接触问题 也试了 不行。

现在把路线位置换了下 (如图)外接显了 内接不显

网友:
等大神们来解答!

网友:
看看屏线有问题没,不行换显卡

网友:
sony的机器都一个吊样  建议你去官网去看看

网友:
估计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遇过显卡坏有时候有背光没图案的

网友:
先刷个 BIOS 看看

网友:
跳线是屏的选择,灰屏还是下显卡重植过不行就换一个吧。

网友:
以前碰到个刚送来是灰屏,加焊修供电什么的一通下来,都不行换了显卡,可以了几次,后面大多数时候都是灰屏,有时候有可以正常点亮,亮了进系统什么都好,换了屏线屏什么的都管用,放弃了,索尼得确这种问题得确麻烦。

网友:
楼主有进展了 吗 最后什么结果呀

网友:
加焊下桥,会有奇迹

网友:
换CPU 试试

网友:
sony的那种拨码开关很烦的!不过,修的差不多都是待机电路,掉电和不开机的,显卡问题我修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