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61p am2的不跑数

楼主(2015-11-24):
独桥的以加焊请问都哪的毛病出现不跑数

网友A:
主板跑码前提供电、时钟、复位、PG、总线、BIOS必须正常,不单是桥问题导致不跑码。

网友:
引起的问题比较多,还是先看供电吧,刷BIOS,这些简单的不行再干桥

网友:
哦哦我试试谢谢

网友:
我刚才试了一下cpu有温度诊断卡的复位灯一直在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跑码前提供电、时钟、复位、PG、总线、BIOS必须正常,不单是桥问题导致不跑码。

我刚才试了一下cpu有温度诊断卡的复位灯一直在闪

网友:
查各大电压啊  正常就 先刷个 BIOS

网友:
主板跑码前提是所有的供电都正常、时钟开始工作、复位正常、等等之后才开始跑马的。你的问题估计是没有人能回答。

网友:
CPU寻址的条件少一个就不跑马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