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1G 掉电通病

楼主(2015-11-24):
神舟飞天UI41G 掉电维修 版号 X320  告诉大家 就是一个 电容漏电 引起的  和 一个电感 连着的 2V  ...记不清了 还有就是 表示 不标注 C....而是 P....今天干修好的  用波波期 搞定的!记住 是配合 U60 的 PWM 电路里的

网友A:
是什么电容呀,升压的 ,还是去

网友:
如果  楼主讲的详细点就好了  就可以收藏起来

网友:
最后上一张图不然就加分了

网友:
真心没有看懂,能详细点么

网友:
楼主表达的不清楚啊!

网友:
也不拍个照片出来阿,抓的波放出来

网友:
楼主直接拍个照片上来,就清楚了!

网友:
下次发帖子的时候写清楚一点好吗?

网友:
正好修到。进来学习了

网友B:
同志们吗就是这么懒吗 和 U60 一起的PWM 电路里面连着电感的那个电容就是这么难找吗 ?懒到家了吧

x61(06216-1 解pca24s08,u99拆二奶).rar

416 Bytes, 下载次数: 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fl5_1118a Mariana 3.0.pdf

G42DAAX1IMB6A0 Rev: BIOS.zip

东芝L600 01B EC bios.rar

东芝L510(L537)BIOS.zip

MX25L1005_20150806_B520E 独立 LA-7811P KBC.rar

B560LA56-MB EC BIOS.rar

DELL N4120 DAV02AMB8F1 DIS EC BIOS U1 原机备份刷机OK YES.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联想V460 PM25LV010.rar

chinafix.com.cn迅维网_chinafix.com.cn迅维网_Acer 3820t独显 EC bios.rar

V560 KBC (U13 25LD010).rar

网友:
你最好拍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志们吗就是这么懒吗 和 U60 一起的PWM 电路里面连着电感的那个电容就是这么难找吗 ?懒到家了吧

楼主帮你补充一下,是CP31,请叫我雷锋

网友C:
帮楼主补充图片,今天刚刚修到的,请叫我雷锋

网友:
谢谢 兄弟了  就是他 我修理的时候忘记拍照了

网友:
那个330 是你后换好了的 原来的不是这么标注的 !神舟的就神!

网友:
你这么说让大家怎么找啊

网友:
先收藏,下次修到直接秒杀。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就喜欢通病

网友(2016-01-18):
谢谢楼主大公无私,要不然要修死人的节奏啊

网友:
图片补出来就好了,谢谢这位兄弟

网友:
我只能说 啊哈哈哈哈啊哈哈 ·····前一个小时接到一台 然后搜到这个帖子 然后秒杀 然后300到手  啊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楼主 谢谢后面发图片的兄弟。。

网友:
不能早两天说,55555

网友:
你修几台了啊 !又通病

网友(2016-07-21):
我正修台掉电的,可惜不是这通病.触发后短路.

网友:
有图片做好了

网友:
那么大得电容坏真的很难查

网友:
嗯,还没有修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补充图片,今天刚刚修到的,请叫我雷锋

你是好人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好人 值得学习

你是厦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补充图片,今天刚刚修到的,请叫我雷锋

雷锋同志好 呵呵

网友:
是啊
有何指教

网友:
上次也修到过一个,有大师案例真好

网友:
神州的都比较难修

网友:
楼主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网友(2016-08-23):
俩个薄厚不一样

网友:
经过验证必须上337的,不能用330代用

网友:
这个你是用示波器测出来的?怎么测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电容呀,升压的 ,还是去

滤波电容。。。。。。。。。。。。。。

网友:
楼主雷锋。刚遇到了一台一样故障的。换此电容解决。谢谢了。我的机器开机0.12左右掉电,不能再触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补充图片,今天刚刚修到的,请叫我雷锋

雷锋精神永垂不朽  90后小伙  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雷锋精神永垂不朽  90后小伙  好样的

90后都要做大叔了

网友:
你修过几台 说是通病

网友(2017-02-10):
对头,就是CP61,不过这几期一般我们都是几个一起换

网友(2018-04-19):
没错就是他 通病      修了10来个了

网友(2020-03-18):
实践得出经验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修到过

网友:
谢谢,下次遇到注意

网友:
可以的  多谢了

网友(2020-12-17):
这个板子有点年头了 这两年修的少了  头三四年遇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