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上电

楼主(2015-11-24):
华硕W519l,玩的好好地,点了下重启,然后自动关机,再也开不了机了,指示灯什么的都不亮,啥原因呐

网友:
送修吧,主板坏了。

网友:
送到专业的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送修主板吧

网友:
没事干什么点了重起呢?可以送修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有问题,拿去检修下看看

网友:
估计是主板问题  建议找专业地方检测维修

网友:
建议把电池卸掉试试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吧?很有可能是BIOS资料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