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开机掉电重启反复如此

楼主(2015-11-24):
拿到手上量了下CPU电压出来了,把BIOS对换也不行,iO也加焊过了,故障依旧,请问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吗
cpu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技嘉板反重启VRMPG信号不稳定是通病,不知道你去搞IO意义为何。

网友:
电源IC 及周边 SB 是否虚焊 CPU座子 都要考虑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缺电压 或欠压 blos'程序不对

网友:
缺电压呀!

网友:
量全版电压啊,看那个没出来

网友:
技嘉主板上电断电可以量测O_PWROK1这个信号电压或断开这个信号来判断

网友:
你拿掉内存条也会这样吗?反复重启它,思路应该是BIOS没有抓到什么设备

网友(2015-12-26):
我也碰到了 你的能跑马吗

网友:
这种情况缺电压

网友(2016-02-07):
感觉还是缺电压。

网友:
有硬件不过就会重启的吧

网友:
有没有接诊断卡啊

网友:
缺电压吧,,,

网友:
说缺点呀 都说缺电压 没有自己的 见解吗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 ? 我刚好也碰到了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3-26):
现在碰到走吗,又报警三声,又断电,又重启的,没头绪了。

网友:
VRMPG看下这个信号
搜索下图纸 点位也行

网友:
我也是一样故障  问题是缺电压

网友:
我有个和你差不多的问题  但是我的多重启几次就可以亮了  但是几秒自后就会重启,重复的原来的问题

网友:
IO也会引起这个故障啊

网友(2016-04-30):
我也正在修这个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