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11-24):
AMD的处理器,显卡216-0809000 貌似就是这显卡的事情,加焊结果一样,换显卡风险太大,谁有好的办法
处理器
显卡

网友:
只能更换的试试!!!电压都正常么???

网友:
黑胶加焊多不行,起码下来重植。还可以不装显卡去除显卡芯片和供电电感试试。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这个显卡的,加焊了不行,现在的amd显卡好像坏的加焊也不行了

网友:
好像桥爱出问题吧

网友:
0809000显卡坏的比较多 加焊不一定好 最好是换一个 这个显卡也不贵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重新植球试下,这种板子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网友:
板子薄,又灌了黑胶不好搞

网友:
只能提示你这机器桥带集显的。

网友:
重植一下会好

网友:
AMD的显卡 加焊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