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 开机不能直冲,关机可以充电

楼主(2015-11-24):
苹果4 开机不能直冲,关机可以充电,
换了几根线和充电器了  ,这个是哪里的问题?
换尾插管用吗? 换电池?

网友:
主板上通CPU的滤波电感坏了吧

网友:
这个只能修主板吗?

网友:
换尾插就行

网友:
苹果4已经修的没价值了,不管怎么样,先短接充电IC。拆掉保护管,不行的话就重做CPU。你这个问题大多数是CPU引起。
手工不好直接买个主板,几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