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MS-7336主板啊 坑爹啊这主板

楼主(2015-11-24):
这主板 怎么说呢     之前的问题是全板电压跳变   修好电压跳变之后呢  又不跑吗   刷了个BIOS可以跑马显示了   显示之后呢   又认不到风扇  硬盘   风扇  起初我以为还是BIOS的问题 在从迅维下了刷上去一个还是原来的问题   认不到风扇 硬盘    显示报错之后关机 可以进BIOS  进去BIOS关掉风扇检测之后  还是报错关机 一直都是报错CPU风扇   io我也换了还是不行     风扇转速侦测脚连接到io 的  现在不知道怎么修  都不知道该查哪里   万能的论坛大神啊    快出来吧  帮下我吧   啊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电压跳变是如何修好的 ?是否对后面的情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网友:
三大件  都换下  还不行就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电压跳变是如何修好的 ?是否对后面的情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更换CPU风扇 旁边的   Q1 Q3 R7

PS: R7是因为看着有点腐蚀的痕迹所以就换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