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几个插针的作用

楼主(2015-11-24):
不知道有什么用,知道的指导下

1.SW1 两个开关,on、1和2
2.LEO_chip
3.SJ1和LSJ1
这几个插针或开关作用
联想OEM主板

网友:
查到一些LSJ1 Single color LED 接头应该是接机箱LED吧

电池边的开关

是易超频开关,都调在ON那端是默认的不超频状态;

1在上、2在下:超频10%;

1在下、2在上:超频15%;

1在下、2在下:超频20%.

开关这个不知道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