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之内存供电维修

楼主(2015-11-24):
我是一名中职的学生,今天下午无聊闲来无事,就找了一块旧机房的电脑来修修,上电不跑码,测各大电压,其中内存核心电压不正常 ,查芯片,这个内存芯片是RT9214,1脚BOOT正常 ,5脚供电正常 ,其中2脚跟4脚不正常 ,芯片工作原理 ,可以确定是这个小小的芯片出现问题了,更换成功跑码 ,在来张全景图吧 。小小小白维修不容易啊,哥哥们多来点分吧,第一次发帖不易

网友A:
这个板怎么没有显卡插槽?被拆了?
总之给你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怎么没有显卡插槽?被拆了?
总之给你加分

谢谢啊,小白不容易啊,这个是没有内存插槽的。。。

网友:
纯粹是没出内存供电,供电问题都好修

网友:
华硕P7H55  bios

网友C:
你好,那个内存供电管理芯片的电路图,怎么看懂啊?能不指导一下方向。本人是小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谢谢啊,小白不容易啊,这个是没有内存插槽的。。。

从图片中可以这个主板少了显卡PCI E插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那个内存供电管理芯片的电路图,怎么看懂啊?能不指导一下方向。本人是小白。

这个要知道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每个引脚的对应信号定义和本身工作流程才行。

网友E:
集成主板吧,学校一般会用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中可以这个主板少了显卡PCI E插槽。

对呀,联想的板子,不知道为什么厂家不装PCI E插槽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成主板吧,学校一般会用集成的.

对,是集成的主板,学校一般都是用这个的,要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知道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每个引脚的对应信号定义和本身工作流程才行。

虽不懂,但还是谢谢哥哥了

网友:
楼主是位中职生?
很会选表,不错。

网友:
业余能修到这样也算好的了

网友:
学生,这么厉害,学什么专业的

网友:
好的开始………………

网友:
9214的开启电压是供电正常后内部升压的么

网友:
这里开启电压工作高低电平状态推测是9214本身7脚外围相连q3饱和导通和截止状态变化控制的。

网友:
集成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