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11-24):
故障:点开关无反应 。那就按时序查吧。电池3.10V,-RTCRST  3.28V , INTVRMEN 3.2V ,RTCVDD 3.28V, DSWVRMEN  3.2V.  开关排针3.34V,都正常。32.768KHZ  0.26V 0.48V,正常。该板用的IT8718F 查工作条件吧。100脚VBAT 3.10V  ,66脚3VSB 3.3V ,67脚VCORE 1.84V  供电正常,这时应该发出RSMRST#了,量116脚RSMRST# 0V,不正常。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为了判断是IO还是南桥坏,挑起116脚。电压有3.3V,看来是IO坏拉低电压了。找了一下手上没有这IO,去买来不急了,客户要得急。最后这样搞好了,看图吧,就不写了。IO可能只坏这一个脚 吧。能用。没分了。求分。

网友: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断电测量116脚对地阻值判断IO故障。

网友:
EC触发条件也要RSMRST#正常吧,不行你再测EC116脚有没有电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直接飞线?

网友:
脚掰掉就好了?

网友:
直接将RSMRST 翘起?

网友:
RSMRST# 有问题的IO 断开引脚就正常 亮机?》‘

个人建议还是换个IO稳妥

网友:
直接断开稳定么

网友:
直接断开估计不会稳定,毕竟rsmrst信号是通过io116脚内部发出到南桥工作的。

网友:
去淘宝买io换

网友B:
撬起116脚 有电压  说明IO坏?撬起有3.3V说明IO是好的  是IO发出的RSMRET3.3V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撬起116脚 有电压  说明IO坏?撬起有3.3V说明IO是好的  是IO发出的RSMRET3.3V好不

你理解错误了, RSMRST信号是从 IO芯片内部发出,这里的3.3V可以理解成经电阻上拉的工作电压。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直接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可以直接断电测量116脚对地阻值判断IO故障。

水王哥好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多好,为什么是IO坏,吧好信号那角翘起来,不是南桥拉地的吗

网友:
不是IO发出来的吗,为什么敲起脚会有3.3好信号,不是IO拉地的吧,IO坏也不会有好信号3.3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水王哥好信号的对地阻值是多好,为什么是IO坏,吧好信号那角翘起来,不是南桥拉地的吗

100多欧姆,如果是南桥拉低的话,其RSMRST#信号引脚相连上拉电阻连接南桥那端对地阻值应该是处于偏低状态。

网友:
估计IO内部是开漏输出 挑开可以上电  但是一旦IO要关闭RSMRST时候无法达到目的 会有问题的!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

网友:
这样也行,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