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U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11-24):
请问各位大神,有多少方法判断主板的CPU的供电是否需要插入CPU才会出CPU供电的方法,或者说怎么判断主板是否需要插入CPU才会出CPU供电,还有8X9X系列CPU的供电是需要CPU发出供电上拉SVID的这种板是否就不能用假负载骗供电了?

网友:
现在CPU假负载骗不出电压了,不过有些芯片可以通过去掉电阻,就不需要SVID可以出电压

网友:
哦谢谢解答但是我就是不会判断一块板子看CPU供电到底是否需要插CPU才出供电

网友:
以前core2的板子可以上假负载  现在的 只能上cpu测试了

网友:
很正常主板在更新

网友:
现在的板都要装CPU才出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