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31r-5435

楼主(2015-11-24):
3声报警,,去掉内存一样3声报警。。偶尔又点的亮。。是什么问题,加过桥。cpu
cpu

网友:
三声是内存没有检测过去,主要应该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刷下BIOS看看

网友:
三声 芯片组故障,查单桥的RTC电路、供电。

网友:
点不亮CPU供电0.99和1.01点亮是1.1的1.18.。。电压不对吗?和华硕K42样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没芯片可换

网友:
显卡排除了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 我这有一个和你的故障一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我先找一个BIOS试一下,如果亮了我再告诉你.

网友:
刷了bios 也不行

网友:
看来是通病 感觉是cpu 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