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CT6776D 触发脚位的顺序?

楼主(2015-11-24):
本人小白,现在碰到一台p8h61-m lx plus 开关针有3.3v有跳变60脚有高低高跳变
接下来不知道从脚些脚位查起。求助。。。IO到南桥是哪一个脚?

网友:
61脚开关到IO  60脚IO到桥 64桥到IO  63脚IO到绿线

网友A:
楼上说的对,io工作流程就是这样的。

网友:
60叫相当于pwrbt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io工作流程就是这样的。

你好!我有主板psin有3.3v电压,psout没电压,撬起psout脚,焊盘有3.3v电压,换了一个好io也是这种现象.pci b16对地值60,不知是不是南桥坏了,导致没psoot电压

网友:
那可能是你换的io芯片型号规格不对导致的,pcib16脚对地阻值与南桥损坏没有关系。

网友B(2020-05-04):
测的64脚接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