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X50J 点不亮

楼主(2015-11-24):
开机 跑1.030 放不放内存都一样
点不亮

网友:
跪求哪位好心大师

网友:
说明不详 不好判断 先测电压都正常不 刷BIOS 试下

网友:
建议先刷bios

网友:
那你不装CPU电流是跑多少?如果还是这么大,那就可能是有电压短路了

网友:
你只看下电流,别的什么信号电压都不量的吗

网友:
你的好了没有?我手里刚好有一个和你一样的机器,进水了
5V只有4.1V ,不知道这个值对么

网友:
换个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