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我看看这个点位图软件怎么用啊

楼主(2015-11-24):
大神们帮忙分析下啊,这个点位图软件也是在论坛里下的。为什么打不开啊?

网友A:
点位图纸添加进去 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纸添加进去 才行

怎么添加啊?都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位图纸添加进去 才行

以上面的图为例,在哪里添加啊?第5张图就是华硕P5G41的点位图,第6张图就是打开P5G41点位图后的样子。谢谢

网友:
CTRL + F10 选中P5G41

网友C:
不用添加,点位图右键打开方式指定软件就OK了,你这个打开后看不到,可能是版本不对,不是打开方式不对

网友D:
你这点位图软件能否给我发个呢。。。。。。嘻嘻。。。。。

网友E:
要把时间改一下 还有就是我也是这样下载了  打开一次后  发现那个点位图自己消失不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添加,点位图右键打开方式指定软件就OK了,你这个打开后看不到,可能是版本不对,不是打开方式不对

软件的版本?我是在论坛里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点位图软件能否给我发个呢。。。。。。嘻嘻。。。。。

你会用吗?你先教我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要把时间改一下 还有就是我也是这样下载了  打开一次后  发现那个点位图自己消失不见了

我在论坛里下载的,论坛里说这个点位图软件不用改时间 说是什么越狱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在论坛里下载的,论坛里说这个点位图软件不用改时间 说是什么越狱版

哦  这个软件好用不   我下载了好多都不行耶

网友F:
要把点位图放入 fab文件夹  然后CTRL + F10

网友G:
论坛有不用改时间版本的,我也下载了,你打开这个软件后直接按CTRL+F10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有不用改时间版本的,我也下载了,你打开这个软件后直接按CTRL+F10打开

这个版本就是那个不用改时间的吧 哦  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要把点位图放入 fab文件夹  然后CTRL + F10

fab文件夹 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  这个软件好用不   我下载了好多都不行耶

都不知道怎么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ab文件夹 在哪里?

你的第三张图片~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点位吧  从点位图的 打开方式打开

网友:
这是华硕新版电位图,查原件按d

网友H:
过来我店里 我教你怎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过来我店里 我教你怎么用

没时间,你过来啊

网友:
大神,没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有不用改时间版本的,我也下载了,你打开这个软件后直接按CTRL+F10打开

谢谢啊 大神  你的方法还真的很有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怎么添加啊?都找不到啊

我安装后,直接点 点位图文件 直接就打开了 你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论坛有不用改时间版本的,我也下载了,你打开这个软件后直接按CTRL+F10打开

大神,这个点位图软件怎么是英文的啊?有没有中文的啊?你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安装后,直接点 点位图文件 直接就打开了 你试试吧。

我是按照“晓将将”大神的方法弄好的。你下的应该是另外一个点位图软件吧  但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现在会用了

网友:
先把下载的图纸放入fab这个文件夹种
然后在点软件,软件打开后,按ctrl加f10,会弹出一个框,往下拉选中刚才放进去的文件就可以打开了,成功了就加分吧,不用谢我,我是一梦芯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