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加热到160多度锡球就融化了

楼主(2015-11-24):
今天一台老笔记本显卡加焊加热到160多度竟然已经能推动了,以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我的BGA温度测量误差应该没有那么大,无铅的需要加热到230度才能取下芯片。

网友:
呵呵 估计是老板子 好拆

网友:
应该还是BGA问题吧,我以前也有!后来把那个线的传感器调了下就好了

网友:
你的BGA也太好了,老主板可能用的是有铅吧,熔点低。

网友:
应该是BGA温度误差太大

网友:
是不是被焊过的。

网友:
感觉是重新植球的吧?

网友:
你都说老笔记本了,老的是有铅的,你说的160度应该是上部温度吧,上部160的时候还得看你下部温度是多少,如果你下部温度260啦,有铅那肯定能拿下来了

网友:
BGA    温差大

网友A:
肯定是BGA的问题,正常BGA有铅上下风嘴220,板子温度190左右,无铅要260,板子实际230,达到熔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BGA的问题,正常BGA有铅上下风嘴220,板子温度190左右,无铅要260,板子实际230,达到熔点,

我有铅的话板子实际160-200度的情况都有,温度差别很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铅的话板子实际160-200度的情况都有,温度差别很大。

BGA保修吧,这样不行,返修率太大

网友:
BGA温度不精确导致的

网友:
你机器有没问题,你可以找片新一点的料板上机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保修吧,这样不行,返修率太大

BGA应该是好的,有铅一般在180-200度,个别会在170多度,甚至160多度就融化了。

网友:
再试一片板子不就知道了

网友C:
你说出哪块板子我就能跟你说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出哪块板子我就能跟你说是有铅还是无铅的

你说梦话呢,谁让你辨别有铅无铅?

网友:
感觉老机器的锡都比较容易化,而且,你BGA下面的温度是多少?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不要太纠结的啦

网友:
有的锡球熔点低,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