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 独显机器,电流跑0.7不动

楼主(2015-11-24):
客户一台联想G510 机器,I5四代CPU 独立显卡,机器拿到手3V 5V待机坏,EC坏,换了坏的芯片后,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但是电流只跑0.7不动,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的电流,现在没思路了,内存各电压 都正常,哪位高手指点指点查哪里

网友:
还有就是CPU电压怎么会是1.7V,没有搞懂

网友:
附上图纸一份

联想G510 LA-9641P图纸 r1.0.pdf

网友:
bios也刷过,一样

网友:
EC带程序,CPU电压1.7是正常的。

网友:
那就查内存条件都正常不?

网友:
内存条件正常呀,EC是换了带原装程序的,这机器EC没程序好像不能触发

网友:
CPU电压出来了,集显供电没出吧?查PG与复位。

网友:
楼主修得怎样吖?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自己有一台G510,玩游戏就高温,好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