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MS-7623档内存简单维修,附上BIOS

楼主(2015-11-24):
前天客户拿来的,说不过内存。问了一下,客户说是自己的。个人感觉应该是同行。一般客户也不会知道哪坏,还自己拆板来修。也不管他了,上电试了下主板报警,换了根内存还是一样,给他报了价,打发走后开始上电测量档D4代码。既然不过内存那就找内存条件呗。直接测主供电1.5V正常,测基准0.74V正常,120,VTT脚也0.74V也正常,再测SPD 0V不正常,看来就这了,断电打值正常,也懒的去跑线哪的问题,直接从电源接口飞个3.3V,再上电完美亮机。没什么技术含量,维修时也不习惯拍照,最后送上备份BIOS。没分了希望各位加点分。。

MSI MS-7623 1.0.

MSI MS-7623 1.0.rar

网友:
SPDVCC断线了,飞线不美观

网友:
你这确实人才啊。。。。。顶一个。。。。

网友:
飞线简单快捷……

网友:
简单快捷,维修效率根本所在

网友:
内存spd经常会烧断线

网友A:
好办法。。能拍个完成的图那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办法。。能拍个完成的图那就更好了。

一般很少拍图,离接口近好飞线

网友:
电压测试点断线打对地阻值一般是无穷大状态居多。

网友:
现在的人动手能力都很强   不一定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