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LED显示器双条改成单条影响大么?

楼主(2015-11-24):
修了个现代的显示器,本来应该是LCD,被别人改成LED,现在灯条坏了(原来的高压板亮1小时就开始闪屏),换了高压条,2-3分钟电感个处理芯片就烫手,5分钟后电容都烫手,原来是单条LED,TB买了个双条的LED,直接一条应该不影响啥吧!貌似这个有点水,第一天能在【迅维】发帖,有点小激动!

网友:
LED通用条,接一个也能用的

网友:
万能的接一个用可以

网友:
如果亮度够的话,是可以的

网友:
亮度要暗一些   看客户反应拉

网友:
不暗的就上吧

网友:
只要恒流板支持单个输入的,接一条没有影响的啊

网友A:
影响不大,客户要求不严的话,可以用。说个引申的话题,大家把lcd改成led感觉寿命怎么样?我个人还是喜欢原来怎样就怎样。

网友:
淘宝上买灯条换上啊

网友:
可以的!不知道能不能装下能装下的话没问题

网友:
不行。亮度不够而且屏幕亮暗不均。

网友:
换上之后此时了1天半,显示的话是没问题,只能近看,要是远离3米开外就感觉亮度不行了,这个显示器外边还加了一层亚克力板,有些反光,新买的灯条换上之后发热有点严重,手摸显示屏背面铁壳感觉能有45度左右的温度!(仅灯管附件2CM以内)。只能上一条LED,最里边的透光板顶部没有设计空间无法安装双灯

网友:
只要客户觉的亮度够就行

网友:
负载带不起

网友:
客户要求不高的话还凑合着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影响不大,客户要求不严的话,可以用。说个引申的话题,大家把lcd改成led感觉寿命怎么样?我个人还是喜欢原 ...

质量过关的肯定没问题,改了好多了,都是灯管高压板一起坏的,修起来成本差不多,但换灯管感觉麻烦些。

网友:
影响不大。最多亮度不一样。。

网友:
明显阴阳屏

网友:
屏亮度会原来时的要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