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苹果4电信写号机电路图+点位图 谢谢

楼主(2015-11-24):
准备学习苹果手机维修,结果刚来就碰头,网上说260度除胶,280度拆除芯片和焊接,我用300度都吹不下来,热风枪绝对没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后来320拆下来了,才发现和网购的iphone4钢网不一样,于是用烙铁给主板和WIFI分别上锡,热风枪吹上去,没用可调电源,电池开机直接显示电量低,充不进去,得知电池保护了,解除保护后  现在插充电器显示白苹果,拔了充电器也能出白苹果,但是一会儿就显示电量低。(WIFI装上去之前电量100  而且是自己用的正常手机)。后来拆下WIFI  好像旁边几个电阻也弄掉了。哪位大侠有图纸和点位分享一下,我也不知道是4还是4S,是电信写号机。  以前没修过手机,所以比较呆 ,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目前WIFI芯片没装,旁边还掉了几个电阻,不知道是没装WIFI  还是掉件导致的不进桌面,哪位朋友有电信版图纸和点位,麻烦分享下 谢谢

网友:
刚好练手的机器就是电信写号机,太感谢楼上了。

网友:
2楼真是好人,分享 了

网友:
谢谢 ,下次备用,那个手机电池排线坏了卡白苹果掉电,我以为Cpu坏了,拆了掉了很多点,除胶过程已经报废。

网友:
发图那个是好人

网友A:
下在又扣分  !!!    电信去年就不让写号了,,,,我这有3个尸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在又扣分  !!!    电信去年就不让写号了,,,,我这有3个尸体呢

可以写号,要对应地区,还有写号帐号(注:普通注册帐号没用)

网友(2015-12-27):
我也在【迅维】买了个电信写号的板,主电源拆掉后板底没问题,结果试了下CPU999上的芯片除胶方式,然后掉了一大片点,感觉还是原来自己方式除胶习惯基本不掉电可能方式不对或者免费视频都是有隐藏技巧吧。没主电源芯片现在板扔那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看来都是买了【迅维】的练手板,终于找到图纸了,谢谢二楼

网友:
果然强大二楼立马 就出来了

网友(2016-06-06):
回复赚分……

网友:
回复赚分……复赚分……赚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