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相打不开

楼主(2015-11-24):
后摄像打不开
维修案例1: iPhone5s后摄像打不开, 拆机更换摄像头故障依旧,
测量C2492.8伏电压,判断U210虚焊或损坏,
拆掉U210C1600飞线到C249, 飞线后试机可以打开摄像,故障排除。

维修案例2: iPhone5s后摄像打不开, 拆机更换摄像头故障依旧,
打开摄像功能测量2.8V 1.8V 1.2V供电都正常,
测量后摄像座接口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无开路和短路)
最后打开手电筒功能LED灯不亮,判断闪光灯芯片有问题,

更换闪光灯芯片U17后摄像可以打开,故障排除。

维修案例3: iPhone4s后摄像打不开,打开手电筒功能LED灯不亮,
判断闪光灯芯片有问题,更换闪光灯芯片U17故障依旧,
测量后摄像座接口对地阻值发现6脚阻值偏大

查看原理图后摄像座接口6通过L11CPU发出的CAM0_I2C_SDA数据总线信号

测量L112脚与6脚是通的,根据原理图分析上拉电阻R80损坏或虚焊会导致CAM0_I2C_SDA对地阻值偏大

测量R80已开路

直接更换R80开机测试, 后摄像能打开,故障已维修OK

  iphone6闪光灯不亮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663-1.html

网友:
这个是实例教学帖  加分必须的

网友:
理论扎实,手工也好

网友:
好像不错的样子

网友:
你qq多少?,我有个苹果5,你帮我修修

网友:
理论挺不错的,很佩服楼主

网友:
rt 手机真难修啊

网友:
加分,论坛需要这样的帖子

网友:
请问楼主,我的5s后摄像头打不开,前置能打开。手电筒也能打开,但打开相机显示iPhone需要降温才能使用闪光灯。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