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AMD GA-78LMT-S2 有复位不跑码

楼主(2015-11-24):
下午有一客户拿来一片技嘉 GA-78LMT-S2  AMD主板成色还可以。说是点不亮让我看看能不能修。以前碰到过这种板电压正常的没有修好过。心里没什么底。打发走客户开始开工。先打下阻值正常。直接上电可以开机诊断卡复位灯隔几秒一闪一闪的。测电压。内存1.5V   VDDA 2.5v CPU1.09v 桥供电 总线 时钟 复位等电压都有。难道又要成铁板了。上迅维网查了下这款有没有通病的帖子。还真碰到一样的板。还真要感谢这位兄弟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6515-1-1.html他这块是电源好信号”(C9)电压没有跳变。而我的直接没有电压。查下Q309G极有0.6VD极有5V输出(正常电压应该要截止的)Q335G极也是5V而D极没有电压。直接更换Q309 (W1P)小三极管。上电测Q335D极电压正常输出1.5V。诊断卡也开始跑码亮机了。以后碰到电压正常的要查下电源好信号这1.5V。

网友A:
哈哈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恭喜恭喜~

网友:
我的一样的板 来的时候也是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各种信号都有了 没办法了  最后加热CPU供电就跑码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复位正常不跑  故障不一样

网友:
复位 要真的正常不跑也好修了 示波器 看BIOS  看 软绑定  看桥  CPU 动作  你要没那功底我就没法子了

网友:
同样的现象,不同的结果。。厉害厉害,,看来这个电源好信号的注意啊

网友B(2016-09-09):
有复位不跑码很不容易修复.恭喜

网友C:
很好呀。。学习了。。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
这个信号是南桥收到sb_pwrok后发出的经过电路转换成CPU供电好信号,表示全板供电正常,然后南桥开始发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下,手上正好有这板

网友:
求q309位置

网友:
学习~看来论坛上通病的很多可以参考

网友:
电源好信号不是3.3V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复位不跑码很不容易修复.恭喜

对啊  我也讨厌修有复位不跑吗的

网友:
楼主,看了你的截图图纸,Q309/355/310都是场管啊

网友:
楼主,Q309到底是场管还是三极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好呀。。学习了。。我也有一块一样的板子。。

我这片是北桥供电没有才导致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
AMD的板修的少,时序都不太懂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原来可以当成无复位来修

网友:
这AMD也真怪!缺少电压竟然还有复位电压和时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恭喜恭喜~
在电路图上的没有看到你说的C9

网友:
论坛真的是帮我们解决了不少的问题

网友:
基地的帖子造福人民

网友:
好多信号记不住,楼主你很牛,不用谦虚了

网友:
同样的现象,不同的结果。。厉害厉害,,

网友(2016-10-10):
修好后cpu电压多少,请问?

网友:
我的故障与你的一样。也是CPU 内存 桥供电也有
我准备刷BIOS.看了你的贴后。测试了CPU_PWRGD 有3.3v 测试PWM_PWRGD 只有0.6V .换了Q310 就有了 电源好信号。谢谢了楼主,

网友:
不错不错,看了后成功修复

网友:
碰到有复位不跑码的就头大

网友:
还是不行 我的 还是不跑马 抽

网友:
厉害厉害,,看来这个电源好信号的注意

网友(2016-11-24):
遇到个一样现象的,故障地方不同,正在修

网友(2017-02-20):
这个要上传一下图片啊!不然要我们怎么修啊

网友:
按照不跑码的维修。

网友:
我有一块是不过内存 报警 缺少spd 直接飞3.3v后 电压有了 但还是报警 不过内存 能给说下思路吗

网友:
真的很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