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F1A55-V PLUS REV:1.02 不触发~~~~~

楼主(2015-11-24):
版号:F1A55-V PLUS 大板   REV:1.02
故障:不触发

小小故障,高手勿喷

一个人开店铺,不喜欢上门,隔壁街的客户叫了好几次,才答应给她上门,客户脸色不太好也。跟她去到她家 弄了10来分钟 才确认是主板问题,不可能在她家修,心想肯定要抬回来修好 再抬过去给她装上,连线都不会接的阿姨实在麻烦。报价180。说了好一会 她同意修了,态度也好很多了。抬回来拆下主板。
先上个整板图 比较新。

上电,不触发。

开关针无电压过来,它上拉一个3.3V的电阻,上拉电压是+3.3VSB_ATX。当时没看点位图,怕南桥挂了,那么这180块就打水漂了,还得白干活。
赶紧打了下PCI A14阻值

PCI A14的阻值正常。后面看到检测卡的灯都亮了。想想,这个应该也是和其他新的主板一样 3.3V 分两路过来,
一路是+3VSB(英特尔板好像叫PCH_3VSB,给桥供电,深度睡眠供电),
另一路是+3VSB_ATX(我感觉像是给外围电路供电的)
图纸+3VSB_ATX的来源,原来它是来自一个5个脚的芯片,上门写着35R9  真名叫APL5315,芯片4脚输出3.3V_ATX

APL5315  3脚是5VSB_ATX入口,进过APL5315 低压差稳压器 4脚输出3VSB_ATX,  3脚有接近5V 正常,4脚却没输出...

这时高兴了,也犯下了个大错。以为是这个APL5315芯片坏了,这种5脚芯片很多板都有,所以就放一旁 改天修。反正不急着那么快修好。第二天到了 找半天都找不到这个一模一样的芯片 S7-00 或者S2-00找到很多  但是查不到PDF 换上去也不出电压。换其他的 直接就烧。郁闷了 。后面打了一下4脚输出端对地阻值0欧~~~~~~~~~~。因为它连接的东西 不多 比较好排查 +3.3VSB_ATX分两路,一路到开机针PW+ 。另一路到IO 22脚 把旁边的相连的电容都拆了 一样。因为有加装独立网卡,应该板载网卡也是坏的 也拆了 一样。不得已把IO拆了  不短路了。。。

直接网购了2个IO  15块钱一个 还分了13块钱给顺丰快递小哥  缩水了。
今天到货 把它装上去

换好IO后 电压出来了

开机针也有电压了 ,一点就触发
上U 测试。

小小故障,写得有点啰嗦  有帮助的加个分
论坛有点位图 可以自己找  我上传错误!

网友A:
没有截图,经常修板的倒是看的明白,我这小白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B:
atx 3.3vsb没有产生的同时,这里io芯片应该上电工作会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tx 3.3vsb没有产生的同时,这里io芯片应该上电工作会发烫。

但是它不发烫  我也觉得奇怪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不过我都没有修过台板

网友:
io发烫情况有时候要烧机才能知道,这里22脚推测是待机供电引脚。

网友B:
你说的io不发烫原因可能是22脚为rsmrst信号引脚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截图,经常修板的倒是看的明白,我这小白看的一头雾水。

已经截图了 点位图 没有原理 只有位置  华硕的全是点位图 没其他走线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io不发烫原因可能是22脚为rsmrst信号引脚导致的。

哦 怎么你什么都知道呀 佩服

网友B:
小意思,信号引脚对地短路io芯片上电一般是不会发烫的。

网友D: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啊。幸苦。编辑帖子要不少时间啊。

网友:
原来是坏了io

网友E:
为你的报价打分 请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是比较细心啊。幸苦。编辑帖子要不少时间啊。

嘿嘿 版主前来赐教  受宠若惊 有时间写贴的都是闲人

网友:
我想知道 怎么说了一会价格就报180了。。

网友:
学习了,原来是lo短路拉低了稳压器的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你的报价打分 请查收

其实你很帅  真的 谢谢雷锋大哥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图纸上写的35R9  真名叫APL5315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它不发烫  我也觉得奇怪

IO没有发烫的同时,这里APL 5315型号低压线性稳压器芯片 在主板待机时候推测应该会发烫。

网友:
怎么不烧下机呢   应该IO就会很烫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意思,信号引脚对地短路io芯片上电一般是不会发烫的。

客户说又坏了  拿回来  又是IO烧了 一样的故障 也不发热,  我又换了 个IO  就可以了
怕它再坏  我把 那个APL5315也一起换了   IO 22脚右上角上面  有两个位置  一个是电容 还有个位置没东西  我补了个电阻给它 4.7K(没拉低电压现在还能正常使用) 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坏呀  大神 帮忙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这主板的图纸么

点位图  有 但是 发不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 我电脑问题   我又写着的论坛有这个点位图 可以在论坛找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47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  那么新的板  还不至于掉件吧   我仔细看过  那些电阻电容 焊得都比较好    只是那里  有两个位置  ...

为了你的帖子,还下了那个点位图看来的。
不是掉件问题,更不是这里回复里说的什么限流电阻位置
限流电阻都该串联到供电回路的,而这两个点 一个是3。3v  一个是gnd  ,从节点上来说这两个点跟io的3。3v供电回路是并联关系。从图纸和你的照片上来说应该是厂家设计io 的3。3v的测试点而已
连续烧io 不是掉什么件的问题,至于坏io 的可能性不好说,就算5v转化3v  5脚芯片出问题,大不了是5v嘛,设计为3。3v的应该可以承受吧。
实在为了安心,应该在那两个点焊接稳压二极管更有道理。

网友:
IO短路   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