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打集显驱动蓝屏,

楼主(2015-11-24):
我的机子是集成显卡的,进过水,并且腐蚀了,主要在EC旁边,我洗了一下,可以亮机,装机,测试,尼玛,
进系统过开始LOGO后,没有桌面,换WIN 7,还是一样一样,上XP,这次我没有打显卡驱动,可以进去,装上驱动又蓝屏了,官网驱动也试了,还是一样,再用WIN 8,涛声依旧,,,,到这里有人要说刷BIOS了,可是还是
不行啊,

网友:
谁有经验,分享则个,在下送分30

网友A:
我遇到过是cpu问题引起的啊,打集显打不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是cpu问题引起的啊,打集显打不上啊

本来昨天想测试的,

网友:
显卡坏了可能

网友:
换个CPU看一下!!!

网友:
我的x200 和你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的,我把桥焊了一下就直接短路了。换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腐蚀的地方 或断线

网友:
换u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机子集成不是独立的,集成的换U换桥

网友:
应该是集成显卡的问题,换一个吧

网友:
BIOS设置硬盘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