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mini2

楼主(2015-11-25):
求助mini2按菜单键和开关机键都无法亮屏,高手们支支招啊

网友A:
先确定电池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电池是否正常再说。

平板是开机的就是按不亮按键失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平板是开机的就是按不亮按键失灵

死机了,扣了电池重新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死机了,扣了电池重新开机

不是死机,开机状态按菜单键和开机键没反应,按键失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死机,开机状态按菜单键和开机键没反应,按键失灵了

拆开,清洗一下

网友:
我遇到都是换屏时home键排线没焊好,或者触摸屏座子没焊好,会出现你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