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小白,主板少了个东西

楼主(2015-11-25):
如图,中间白色的地方少了东西,自己瞎拆的,不知什么时候少的,现在开不了机。
求指点。

网友A:
你是说白色座子上少了东西是吗?如果是那个东西应该是一个modem,一个小卡样子的扣上去,不装应该是不会引上进心不开机的,你论坛下个图纸,从图纸里面搜索一下咯,看看你说的少东西的地方是什么。

网友B:
这个是蓝牙的接口 没有影响的

网友C:
楼主是业界人士吗   如果不是 赶紧送修吧    这个是笔记本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蓝牙的接口 没有影响的

谢谢,那开不了机有什么原因,开机风扇响了下就没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业界人士吗   如果不是 赶紧送修吧    这个是笔记本的吧

lz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白色座子上少了东西是吗?如果是那个东西应该是一个modem,一个小卡样子的扣上去,不装应该是不会引 ...

谢谢,就是白色座子上少了东西,那如果不是这引起的开不了机,还有哪方面会引起开不了机呢?

网友:
舍不得花钱,乱搞会让你花更多的钱。要不然我们这些维修工都不会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开不了机有什么原因,开机风扇响了下就没反应了。。

开不了机的原因很多啊   我这样说 你也不知道   你还是送修比较好  你自己捣腾不好的

网友:
应该是一个modem,或者是蓝牙吧,先看看机器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这问得也太不专业了吧

网友:
不了解还是找维修吧

网友:
掉件的细心就不难

网友:
建议送专门维修地地方维修,自己容易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