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主板怎么了 ?

楼主(2015-11-25):
坛上提得最多的是INTEL主板,部分写得相当详细,AMD主板就少有人提,是比较难修吗 ?垃圾站中的AMD板也不少哦
主板

网友:
正常使用损坏的情况下,AMD桥出问题的比电路要多

网友:
AMD的主板桥坏的多吧,一般也不太愿意花大精力去修!

网友:
AMD的一般是北桥问题相对多一点

网友:
amd的在小地方量还是非常大的,都是低配,性价比高。

网友:
amd爱出怪问题

网友:
AMD桥易坏 或虚焊

网友:
遇到 AMD 一旱桥 就结束了

网友:
AMD 的要不就是桥坏 要不就是CPU坐的问题

网友:
AMD因为桥出问题的居多,二手主板便宜,修到桥故障就放弃了,这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