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

楼主(2015-11-25):
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

  到底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呢?有时u盘插入电脑会出现"u盘写保护的错误, 如果开启写保护了,可以滑动关闭,如果u盘显示没有写保护的开关,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到底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呢?不要着急,下面为你提供几种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的解决方法:

  一,修改注册表(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

  1、先打开注册表win+r(即开始-运行)regedit.exe

  2、然后进入以下目录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torageDevicePolicies若没有StorageDevicePolicies项则建立此项

  3、建立DWORD 值命名为WriteProtect数据设置为0,然后点击确定

  二、重启计算机即可(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

  1、我的电脑(右击)-管理-磁盘选中-选中u盘右键删除格式化。

  2、如果以上方法无法成功取消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的话,在试试以下的方法:无论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的工具就在这两种方法里面了

  3、把U盘从FAT32格式转为NTFS格式。假如你的U盘在电脑里是L:盘为例

  1)win+r 输入cmd.exe(就是启动dos,windows里面的)亦可以附件中命令提示符;(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

  2)运用convert命令,注意convert命令不能对当前磁盘转换所以在L:以外的任何盘符下操作,这里以d:盘目录为例;

  3)输入如下命令convert L: /fs:ntfs /nosecurity /x即可

  以上内容便是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的方法了。还有一种办法可以去掉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可以尝试格式化U盘,先把重要的文件保存到其他的磁盘,快速格式化U盘, 然后重新拔插即可。希望如何去掉u盘写保护这篇文章可以帮到你。

网友:
还是量产来的方便

网友(2016-12-29):
纯粹扯淡了,都说写保护了还格式化?还转换NTFS?

网友:
还没有试过,有机会试试看

网友:
不知道好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