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速慢的原因即解决方法

楼主(2015-11-25):
网速慢的原因即解决方法

  电脑用着感觉越来越慢,你有没有苦恼过网速慢的原因,到底是是电脑本身的原因还是宽带出了问题呢?这篇文章相信绝大多数网速慢的原因都可以解决。

  在解决网速慢的原因这一问题时,要先清楚电脑速度慢和电脑网速慢。这两个概念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电脑速度慢是指由于硬件损坏或者系统中毒等原因造成的电脑运行速度慢,比如:打开一个文件要等待很长时间或者开机要等很长时间才能进入桌面,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称之为电脑速度慢。

  按住键盘左下角的“win(徽标键)”+“R”打开运行窗口,在里边输入“ping www.hao123.com –t”如图:

  点击确定,然后就会看到一个窗口,里边的内容在不停的滚动着

  这时你注意观察“time”后边的数值,这个数值越小,说明你的网速越好。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说明你的网速不正常

  意看“time”的值数大、跳动大,而且还出现丢包的情况(图中request timed out就是丢包的意思)一般来说time的值如果大于100的话就说明你的网络不太正常了,值越大网速就越慢。如果出现连续丢包的话那就直接断线了。

一、由于电脑自身运行了占用宽带资源的软件造成网速慢的解决方法。

   如果经过以上的命令测试,如果你的结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那就说明你的网速确实很慢。这时你需要检查电脑上是否运行了下载工具或是网络电视等软件。

  比如像迅雷、快播、pps之类的软件就算你没有运行它,但只要它的进程存在,都会占用带宽资源的。很多时候这些软件都会在你的系统启动的同时自动启动,所以不知不觉就消耗了你的带宽资源,这就是导致网速慢的原因

  既然这些占用带宽资源的软件每次都会随着系统的启动而自动启动,那么我们就要从源头上来阻止它——阻止其开机自动启动。具体方法:按住键盘左下角的“win(徽标键)”+“R”打开运行窗口,在里边输入“msconfig”(不含引号),然后切换到“启动”选项卡。

  只要把图中这两软件它们前边的对勾去掉,这样它们以后就不会自己启动了。然后点“确定”会弹出如图所示:

  择重新启动即可。另外有一些占用带宽资源的软件通过上述方法无法禁止其开机启动的话,可以用金山卫士之类的软件试试。也可以通过手动结束进程的方法来解决网速慢的原因。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网速慢的原因都是电脑自身运行了占用宽带资源的软件造成的,建议大家在平时上网的多留意一下你电脑的右下角是否有这样的软件,有的话一定要把它关闭掉。以上便是电脑网速慢的原因的解决方法了。

网友:
我都是用楼主提供的方法维修很好用顶